这样的芯片如何换?

楼主(2008-09-02):
LM324坏,给它供电的L43坏,可是这样的片子在AGP下面如何换?
华硕的P4PE-X的主板,大厂家为何这样设计?难道不让修?

网友:
底部加热吹

网友:
要不直接把AGP卡子弄掉,再处理一下,和客户沟通一下

网友:
把AGP卡子弄掉。我碰着好几次了。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

网友:
变形到不至于,后面吹下也方便,关键是焊上去蛮困难的,
加锡不太好加。

直接采用楼上的意见好了,跟客户沟通下,把卡子弄掉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看成场管了!

网友:
楼上的什么跟什么啊?那么大个图在那不仔细看,是不是凭
感觉和经验瞄了一眼,就臆想那是一个场管。晕!

网友:
支持二楼说的 反面吹.上的时候只能给三个引脚上锡,下面的没办法! 注意反面吹的时候别把附近的贴片电容电阻吹掉了!

网友:
用锡炉好像能好一点吧

网友:
把那个白色的东西弄掉,从上面吹.

网友:
看来 难度瞒大的 !!

网友:
想法把AGP卡槽取掉,再用热风焊枪吹.

网友:
用锡炉下槽,一个字:方便

网友:
热风焊枪吹不行吗??有损主板吧.???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直接把槽后面的卡剪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 直接把槽后面的卡剪掉

要是遇到不好说话的客户,有你好看的。

网友:
同意16楼的观点,反正后面一部分也没用直接剪掉完事。

网友:
我都系甘话,同意16楼的朋友的讲法!修主板,有时候修得不明显,客户还以为没有修过呢?但修之前最好同客户先沟通好

网友:
堆锡,然后慢慢清理!!!

网友: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啊,
上锡炉啊,要是没有就用吸枪把AGP槽搞下来,然后换啊,

要是有风枪也可以直接吹,不过吹完后AGP槽会不是很好看.

网友:
用铝纸包起IC上面的AGP部分包起第1层铝纸2层白纸用来隔热好点再包铝纸!然后用热风吹高温小小速度很快的吧IC拆上就OK 上去野要速度快!我昨晚就这样换了个MOS管受热面积和时间比你这个更久一拆一装AGP槽和原来一样漂亮

网友:
用烙铁下就可以了,看角度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