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3DF电源灯为绿色,但无显示?

楼主(2008-09-02):
一台三星743DF S彩显,原故障是无显示,拍打一下外壳就有.补焊一番后,有信号和没信号电源灯都是绿色,但不起高压,STV6888第26脚(行激励OUT)为12V,请问高手指教?
三星

网友:
换了STV6888都不行

网友:
看来还是脱焊的可能性大,再好好查查不显的时候哪组电压不对吧

网友:
检查一上b+,行管的b极是不有负压

网友:
继续补旱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烙铁的静电损坏CPU,手上又没有CPU试

网友:
电烙铁的静电损坏CPU,不排出这种可能性,我曾遇到过一例。你要在开机的瞬间来捕捉有关的电压数据,以便好分析。
[
]

网友(2008-10-04):
吗的,真是CPU坏了!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同型号的把CPU和记忆一起换过去就好了

网友:
小心铬铁漏电,一般最好用直流铬铁(或内热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