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PCB烧穿两层???

楼主(2008-09-02):
打3D游戏时,突然死机,机箱传来烧塑料味道,打开一看,显卡PCB扳烧穿了漏出里面的铜片,位置是控电模块的背面(由于拍摄没成功用类似图片的代替~`),咨询各位高手,继续用会有别的后果吗?(现在能够开机,看图片基本没有什么色差,就是裸露的铜片开机时有点发红),求救如何处理,能用什么把铜片覆盖吗?会恶化吗?
谁知道是怎么烧穿的~~`还会在发生吗?显卡  华硕EN8600GT新的

网友:
华硕的东西现在这么差了。
在保修期你应该找他换。
要是不再保了,可以将贴片的供电管改成直插的。然后加一个散热片。

网友:
烧成这样修复可能性是0.

网友:
楼上的,这是华硕吗?华硕的PCB板一般是黄色的.

网友:
北京哪里有华硕显卡专业维修,地址多少~~谢谢
当然是了,可以查一下,PCB是天蓝色,看着质量不错,怎么也没想~~~

网友:
有外伤不给保了。。。。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有烧焦的痕迹不给保了,这点比品牌机差多了,现在华硕的板子是比较烂,老康师傅也有同感

网友:
这是PCB做工质量问题或散热设计不太好所致, 应该是PCB的贯穿孔制造的不太好或孔数过少,使得阻抗增大而发热烧红,,,或是长时间玩3D游戏,使得热量长期集聚,过热而烧成这样,,,, :lol      建议楼主还是对烧坏的地方处理下, 比如一楼的处理方法,但这块显卡怕是不能再玩3D了,怕是下次再烧的不仅是显卡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