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寸显示器不停地闪黑屏

楼主(2008-09-02):
我今天接到客户一台DELL15寸的液晶显示器,一开机就不停地闪黑屏,但有显示。刚开始以为是高压板有问题,更换后还是不停的闪。(驱动板是好的)后来证实是电源板有问题。但不接高压板时电源输出没有跳变的,一接上高压板就会出现电压跳变。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造成的啊。

网友:
电源板故障,加负载后保护。所以输出跳变

网友:
是12V电压在跳变,我想问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是电源板哪部分出现问题啊

网友:
请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下
这样的故障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