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开机一闪即灭

楼主(2008-09-02):
我前两天有一台清华同方的19寸液晶显示一开机亮一下就灭了。我看过高压板的几个主要元件没有损坏。(灯管是好的)高压板的元件能换都几乎换过了,只是哪个驱动IC没有换之外。但还是一样,后来没办法只好换一个高压板。我想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也刚刚修好一台19的清华同方。。问题是开机亮一下就关了。。灯管成红色。。换灯管搞定。。。不过换灯管麻烦。。随时都有可能把屏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