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搞垮了一块845

楼主(2008-09-02):
显示co 查各组供电都正常,最后确定是北桥锡焊,拿到炉子烤板,最后宣布完蛋。碰到很多烤北桥都没有搞好,10块板只有一至二块能搞好,成功率很低啊,有炉子烤北桥有什么好方法,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nb你也烤?
没有bga焊台估计一块也搞不好

网友:
我的建基845也是CO!几天没办法修!郁闷死

网友:
觉得楼主太果断,最起码电压都正常的时候可以考虑刷下BIOS ,很多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锡炉烤北桥,上点松香水,旁边电容能动了就拿下来。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
CO很可能CPU座也会出问题

网友:
当跑码时CPU是不是就工作了 :) BGA焊时温度要找好 自少要先按按北桥看是非不是它的毛病在烤

网友:
风枪把头去了,也就是最大的风枪直径,风速调到最大;温度控制靠目测,以风枪发热芯暗红最好;板在上面,风枪在下面从板背面往上吹风,风枪至板的距离控制在1-3CM;风枪不能老是定在一个点,防止把板子吹坏。

网友:
主要点:搞北桥一定要先低温烤15分钟以上,芯片上加一个散热东东。

网友:
显示co是有很多原因引起,该处理和测试的都做了,已确定是北桥锡焊,就是用普通的炉子烤得不好,但烤南桥成功率90%,就是北桥难搞,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我有一块精英845主板也是这样.C0

网友:
我平时是用风枪吹的,一般情况都没吹坏,吹的时候要耐心点

网友:
关于如何做桥基础版里有不少内容,建议LZ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