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显示器的怪事

楼主(2008-09-02):
我今天接到一台显示器,也是一开机能显示几秒就灭了。便我换过高压板后就不能开机了而且开机后有显示,但一会儿变白屏了。而且开机后指示灯不亮了,不开机指示灯就亮了

网友:
我试工换一个高压板上去,但不行啊.

网友:
可能高压条的开关机脚的控制有误,也就是说高低电平反了

网友:
LZ ~ 你的問題在於

不是所有的~高壓條~他們電源接頭~每根腳的定義多是一樣的

你17"的高壓條~一般來說~有 6 pin ~ 分別為 +12V ,(on/off),Adj,GND

你必須先找出~你原先东芝高壓條~各腳的定義~然後再用你的高壓條~去跳線

你很明顯是 ~ on/off  , adj  ~ 2個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