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60P显卡装上之后有叹号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8-09-02):
机器不花屏,但就是装上显卡之后设备管理器显卡前老有个叹号
非系统的问题,恢复盘恢复了不行,从联想网站上下的官方驱动也不行,一直有叹号
有人说是显卡坏了,需要更换,但奇怪的是,显卡并不花屏
请教各位有碰到此问题的吗?谢谢
显卡

网友:
不好意思,忘说了,显卡是NV的6400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装不上,运行不了3D程序的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的问题?
或者找个显卡是别人更换过的,尝试在windows里自行寻找驱动,
看看能不能安装万能的显卡驱动,搞定

网友:
Y应该是你的驱动没装好了,不行的话系统重做下了///////

网友:
不花屏,不见得就能证明显卡是好的呀,以前碰到过别的机器,装不上去驱动,或者加载驱动蓝屏,都是换显卡解决的,植球补焊不管用,必须要换个芯片的,但是E660P没遇到过,可以考虑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再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