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S800D主板不开机..诊断卡跑de ...求助

楼主(2008-09-02):
我有一块ASUS-P4S800D主板..不开机..诊断卡跑de ...求助

网友:
说的这么简单,大家如何帮你?

网友:
先看发帖必读

网友:
...抱歉..说的不清楚...
关於ASUS-P4S800D主板..不开机..诊断卡跑de ...cpu电压正常,,内存也正常,开机跑码跑到"de"就停了
pci  agp 电压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也没发现...板子尚有过热或焦黑...真不知还要测量哪部分..

网友:
北桥供电2.5 1.8.1.5有一组不正常北桥会烫,不跑CPU

网友:
北挢供电该从哪测? 我还是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北桥供电要查它的主供电就是北桥边上的供电场管,北桥还用到CPU的电压,内存的电压,AGP的电压等,这些电压要全部正常才行!!!!!

网友(2008-11-04):
按住北桥试试能能不往下跑!!!!!!!!!!!!!

网友:
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一块Intel 865 pcd主板,开机风扇转,用鑫帝PT 68诊断卡数码管不显示,只有 3.3V —12V +12 +5V指示灯亮,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南桥边上的供电场管APM2054N两个一起换了看看?

网友:
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南桥坏了,

网友(2009-03-05):
没过内存,查查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