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希捷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8-09-02):
从网吧回收了一批硬盘,是希捷ST3800817AS.是SATA的盘。怪事就出在每一个盘大约在前10%都有一段绿块,是一段连续的绿点;LFORMAT低格不过,PCI3000加表以不成功,总之对它没办法,呵……怪事;请教这问题是不是有关还原精灵软件引起的,?又听人说这是加密了,我反总是没有搞明白;呵……;前来请教一些高手给些答案,希望好心人帮我一下,谢谢了。终端下报的这信息!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PUMA - 1_Disk    M-22f 06-01-05 09:44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42  07-18-05 10:42  4096k x 16 buffer
(P)(H)SATA Reset
SATA core D1 Yuma 6192 No LED Native mode

网友:
难道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在顶一下,问题急于处理。

网友:
用GHOST快速分区,试试?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跑一次SF。否则你是越修越烂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一批都是要SF才能解决的。我想可能是网吧安装了什么软件 ,造成了同样的故障,我想应该不用SF的,只不过现在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晕呀。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故障,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大约每一块盘都是在那个地方,只有那一段全是绿块;大约就3,4行的绿块,其它后面都全是好的。

网友:
没道理呀;咋所有的盘全是一个问题?没想通;请老师出来给个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大侠,请指教,问题很典型,很有研究探讨的价值,

网友:
应该是使用了什么软件造成的.

网友:
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过我选了一大部分的盘厂家还有保;选择了质保,还有有5片OEM盘;接下来准备开SF,呵……;这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SF好像成了修盘的最终级解决办法……

网友:
雨过天晴?  安装了这个软件会是这样吗?好;我试试,先谢谢你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