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CON怪问题:液晶颜色相反

楼主(2008-09-02):
今天接到一台TOPCON的15寸液晶显示器,开机显示白屏,在下面打有无信号的英文,接上信号,所有图像的颜色全部相反,即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白色,就算显示器自身的菜单也是这种现象,用软件打出三基色全部变了色,打红色就变成洋红,打洋红却变成红色,打绿色变成青色,打蓝色变成黄色,排除了接线问题,现在基本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主板的元件问题还是主板的程序问题,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根据您说的就像我们所说的黑白机中的"负像"    你重点看下三极管咯

网友:
驱动板问题.常规检测手段不行的话.只有换板了.

网友:
先换驱动板 确定问题所在  然后再仔细检测驱动板(上面没有几个原件  大体侧一下)

网友:
谢谢,就是负像,我现在也是怀疑三极管和程序问题,如果是三极管问题还好办,如果是程序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用编程器写通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今天换板试了一下,竟然不是板的问题,是屏的问题,听说电压不足和接地不好都会有负像现象,有没有人修过相关故障?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啦.是屏的问题..是屏电路上的排线接触良引起的.

网友:
还好楼主分析出来了,头次碰到这种现象,谢谢分享,我初始也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的,因为绝大多数都是驱动板出的毛病,没想到是屏的问题,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