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台飞利浦107F6快修过程

楼主(2008-09-02):
今天接修一台107F6,询问客户故障情况.客户反影机开始通电一段时间才亮电源灯,亮后使用正常.使用几天后电源灯怎样也不会亮了,至此。以我修107机器经验、不是TDA1507就是光偶,开壳换1507。还不亮.再换光偶,机电源工作了。这机是光偶问题,接上信号黑屏无显。怪了,听声音有高压的侧头看了看管尾、灯丝不亮,查看灯丝供电走线。发现6Ⅴ输出的一跳线一端给吸空了,看来之前有人维修过,焊上后机器正常了。可以收钱了,前后才用了二十分钟左右,还没来得及用万用表,机器就修好了,一百元袋袋平安

网友:
学习了,看来经验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
这样 就收 一百 ? 是不是太..

网友:
客人给钱给得很开心,其它人修了几天没修好,害他几天没法上网。维修本就是赚技术钱,收费没上下限。只要客人开心,你收他二百,只要他愿意就是不贵,服务行业,就如在五星级睡一晚和在三流宾馆睡,就说五星级太...,你经商时间可能太短,还没会赚钱,以后就明的了

网友:
搞了半天没有搞清楚问题,倒底是那出问题了,就是光偶吗?

网友:
飞利浦的光耦1311很难找
不知可不可以找其他带换呢?
我换过817和621都不行

网友:
随便在其他板上拆个装上就行.我是用PC123换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PC817可以通代

网友:
我换1507比较多。。·

网友:
 经商之道;客户满意掏钱也爽快~
  也确实挣的是个技术钱.不过我们这全是明码标价~
   新客熟客差不多是一个价.~
   也不宰人~

网友:
有点流行不用万用表来修机了

网友:
这年头修CRT一百块还有人肯修的啊,别人来我这要是听到100肯定说师傅我这显示器不修了卖给你能给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啥不收徒? :lol

网友:
我这收到一台坏的才50块,换个TIP122就好了

网友:
不知光耦用电源合里的行不行,我这修不换包的就50.一说包坏得70人家不修了,

网友:
呵呵,我是前年修了个15寸的飞利浦,也是换个光偶就好了。80元,当时,还不知道光偶是啥玩意呢?
不过,80元搞一次也不贵哦!
光偶才1元一个,维修费应该与配件价格没有大的关联

网友(2008-10-21):
我想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