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闪及灭不一定是高压条,或灯管的问题

楼主(2008-09-02):
今天有客户拿了一台大水牛17正屏液显来修,故障——开机一闪既灭,关显示器电源在开故障依旧,根据网上朋友的建议,及身边维修显示器的朋友们的经验都说是高压条故障,但换了好几个高压条问题都没有解决,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换了个电源适配器,问题解决(原电源适配器有12v供电)。

网友:
我遇到一个15的  也是开机能正常显示一下 但是马上 黑屏   指示灯正常!~   我高压板.灯管 识别器都换咯还是不行 !~  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没什么可说的了,思路首先就有问题

网友A:
是吗?那请楼上的高手指教哪里有问题?我说了适配器有12v的供电,我想请教是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思路?请指教了。该往哪方面修?
希望某些版主不要老是一副自己就是万事通的样子,即使你是万事通,我想这里还是有很多朋友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我发贴只是想让不知道的朋友分享一下而已,你以为是为什么,为了混你们的经验????可笑,最讨厌那些一副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了,你是比我懂得多,那又怎样?我要是什么都懂的话会用另一种方法引导新人,而不会像你这样子……这个论坛宗旨是什么希望贵版主先搞懂吧。
我知道这个帖子的结果是什么,不过无所谓。早适应了,哈哈……

网友:
电源的滤波电容爆顶了,但电压还是有的,这样是开不亮机的

网友:
我又学拉一招   谢谢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也完全有可能啊,电容是经常的坏哦

网友:
电容爆了是指外接电源,还是内部电源啊?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我碰到过空载测量是12V,接上负载就在9V到13V之间不断变化,换一个电源适配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电源板坏了,如是分离用高压板,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坏了 也会闪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那请楼上的高手指教哪里有问题?我说了适配器有12v的供电,我想请教是您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思路?请指教了。该往哪方面修?
希望某些版主不要老是一副自己就是万事通的样子,即使你是万事通,我想这里还是有 ...

============================
1. LZ 你是出於好意~讓大家知道有這狀況

2.版主~他也並沒說錯話~

===========================
底下是我給你的建議:

你維修LCD~最基本因該要做的事~不是聽其他人說~而是要從最基本的檢測開始
--------------------------------
遇到需外接~12 or 19V 變壓器(适配器)的 LCD ~你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量該變壓器的電壓~是否正常?
~有不少客戶多是壞他自己的~變壓器(适配器)

   (客戶要送修故障LCD~也得請客戶將它的變壓器一起送來)

這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

至於怎麼判別~是否為故障~我出個選擇題~你選選看

以一個 12V /4A 的變壓器(适配器)為例~
(複選題:下列電壓~哪些是故障的12V /4A 的變壓器(适配器))

(1) 10.98 V (DC) 穩定輸出

(2)12.35 V (DC)  穩定輸出

(3)15.12 V (DC)  穩定輸出

(4)12.05 -->12.35 -->11.98 -->12.12 V(DC) 跳動電壓,無法穩定

答案~我晚點再說~有興趣的其他人也可以選選看~這個很基本的問題

网友:
如果是外置供电的,首先考虑电源的问题,如果是内置的一般不用考虑,因为有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看到的,

网友:
回高斯

是不是1,2,3是坏的啊?

网友:
由于不会量电流,我只量了电压够12v就没再往电源方面想了,谁能教教我怎样量电流,这种适配器出厂时应该是机器压合到一起的所以我不知道怎样拆装,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 遇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那时候还没买可调电源,直接用客户的,把灯管和高压条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才换适配器,今后遇到这先用自己的电源试试

网友:
本身就应该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以一個 12V /4A 的變壓器(适配器)為例~
(複選題:下列電壓~哪些是故障的12V /4A 的變壓器(适配器))

(1) 10.98 V (DC) 穩定輸出

(2)12.35 V (DC)  穩定輸出

(3)15.12 V (DC)  穩定輸出

(4)12.05 -->12.35 -->11.98 -->12.12 V(DC) 跳動電壓,無法穩定
=============================
only (2) 12.35 V (DC)  穩定輸出

******"正解~只有這個答案是好的"****
ANS:
以 LCD 外接的12V(DC)的變壓器(适配器)~基本上來說你用"數位電錶"~所測得的電壓要在~12V(DC)以上,13V(DC)以下
且是要一個穩定不會變動的值

-------------------------------------------
(1) 10.98 V (DC) 穩定輸出

ANS:電壓過低

(3)15.12 V (DC)  穩定輸出

ANS:電壓過高

(4)12.05 -->12.35 -->11.98 -->12.12 V(DC) 跳動電壓,無法穩定

ANS:
這個最糟糕~100%故障不能用~ 因為得到為一個~變動~的輸出值~一下為12.05V(DC),一下為 12.35V(DC),一下為 11.98V(DC), 一下為 12.12V(DC)
只要輸出值~不為穩定不變的值~得到是這種變動的值~就是 100% 有問題的

====================
測試~ LCD 外接的12V(DC)的變壓器(适配器)

測試電壓即可~實在不需要去測試電流

重點~就是要得到一個~~"穩定不變"~~的輸出電壓 (你至少要測10秒以上~輸出值~要是不變的才是好的)

网友:
又学一手 论坛上多看看还是很有好处

网友:
这样的问题,电容先换掉,其他都是脱了裤子放屁

网友:
楼主修本本不用维修用可调电源的?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输出12V稳定电压,但是没电流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