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高压板3A保险电阻是几欧的

楼主(2008-09-02):
19液晶高压板3A保险电阻是几欧的

网友:
保险电阻当然是O欧了用万用表二极管量是通的

网友:
保险不管是几A的理论上阻值都应该是0欧

网友:
保险不论是什么保险 理论上都是 0欧姆的  也就是通的 用二极管档量 会叫的~~~

但是有的保险烧了以后 还是通的 测量也会叫  不过阻值 不是0欧咯~~~   所以测量保险 不能光听  表叫不叫~~

网友(2008-10-02):
保险电阻当然是O欧了

网友:
多测几个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那个保险电阻都是0欧的.没见过有带阻值的.

网友:
我晕,保险电阻当然是0欧啊,有电阻的在电路上就限流电阻啊,再学习基础知识吧,

网友(2009-10-18):
但是有的保险烧了以后 还是通的 测量也会叫  不过阻值 不是0欧咯~~~   所以测量保险 不能光听  表叫不叫~~
支持5#

网友:
这么低级的问题也拿出来问,难道你没有学习过吗?如果没有就快到基地学习学习哦。以后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了,再问都会笑掉人家的大门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