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不上电求助

楼主(2008-09-02):
X30不能上电不充电。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没电压。换过TB和PMH。没招了。高手过来探讨下。

网友:
问题不在那,应该电源进来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了,电压根本就没进来.电脑怎么会工作呢?

网友A:
23脚应该是开关脚  没电压就是没打开  是不是进水了的机器?X31不加电我也遇到过很多 没搞好的也多  有时候5V的MOS管坏了 换一下就可以 也量不出来短路 但换 了就可以好  奇怪 还有就是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用风枪加热发来找故障点 有些地方只要拿风枪吹热一下电压就出来  请参考  你技术在我之上 说点经验 有不对的还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脚应该是开关脚  没电压就是没打开  是不是进水了的机器?X31不加电我也遇到过很多 没搞好的也多  有时候5V的MOS管坏了 换一下就可以 也量不出来短路 但换 了就可以好  奇怪 还有就是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用风 ...

谦虚了!我只对广达机器熟悉,其它机种不了解。研究了几天点位图,也没搞懂这个SHDN怎么工作的。1632本身没问题,人为给SHDN、3VON、5VON加上信号后,1632可以正常工作,输出3V、5V。

有更多见解的兄弟继续!

网友:
学习中,看到你们的交流,我的进步也很大,因为经验有限说不出来什么,不好意思

网友:
23脚没电压不关TB和PMH的事(前提是TB已经输出VCC3SW)。把23脚相连着的那一个滤波电容,上拉电阻,和2极管(或3极管)一起换掉,绝对OK。我修T40无待机,就是把这一路上的几个东西都换掉,控制信号就出来。就不想再研究为什么了。估计嘛,这个23脚的控制信号同时控制着PMH芯片SHUT DOWN而1631的7脚和28脚的信号都是PMH给的,所以只有先把23脚的控制电平提高,才能解决问题。根据这下思路试试看!

网友:
但是它不充电又是怎么回事?没有3M5M情况下,不能充电吗?

网友:
无边思绪

你是哪位仁兄????

网友:
同意8楼的观点,23脚的高电平是3M5M正常输出的关键,这脚上没有高电平1632是不工作的,建议楼主跑跑23脚的线路,对X30的主板不是很熟悉所以只能提一点理论上的建议,见笑了!

网友:
你看TB的5v供电正常吗》?我记的一前修这机器都有这毛病啊:就像T20一样16V转5V给TB待机电压的管坏了没有。

网友:
经验没大家丰富!赞成大同江的维修思路,我想换了那几个元件肯定会好,我凭我自己的理解说一些,不对的地方大家指正,首先是TB6先工作输出VCC3SW,然后从50脚输出PRE_BPWRG(低电平)使其D49(双二极管)的4脚(负极)变低,此时由于D49脚1脚是接了VCC3SW,4脚为低,所以D49中的1,4脚所接的一个二极管导通,Q60的2脚变为低电平,此时Q60不导通,Q60的3脚(集电极)为高电平,也就是MAX1632的23脚为VCC3SW,开启MAX1632,另D49的2,3脚上的二极管的3脚是接了H8的,当温控芯片检测到温度过高时将送到H8,H8将发出一个高电平通过R570到D49脚的3脚,此时该2,3脚所接的二极管不导通,MAX1632的23脚就变成低电平了,从而关断MAX1632。

网友:
在大家的指点下,搞出来了。但是具体坏哪个件还是不清楚。我综合一下大家的观点:1631的这个SHDN是默认情况下就是高电平。不是由哪个芯片发出的,它是由3VSW这个电压提供的上拉电压,如果出了问题再拉低。下面再来说下我的维修思路。

我先把3VSW的上拉电阻和1631的SHDN挑开,直接飞线,1631可以工作。重新焊回位,再把跟SHDN所有相连的其它芯片、元件找出来。然后一个一个挑开,挑完了,SHDN还是被拉低。没办法,只好重新把3VSW的上拉电阻和1631的SHDN挑开,再一个一个飞线。直到把所有相连器件都连上,SHDN也没拉低。所以就不知道到底哪里问题了,可能是线路板有点问题吧。能用就先这样用着了。

网友:
发现大同江和昂首向前进步飞速,隐隐然新一代大师级人物就要现身论坛了。可喜可贺!昂首说的这个是针对哪个机型的?我理解起来有些吃力,正在消化中。

感谢各位,贴一张场子里一位MM的照片,只有背影,照正面的时候好象被她发现了。手抖了一下,模糊掉了。

网友:
回无边思绪!

呵呵,在这里你是前辈啊,小生有礼了,以前修的机器种类太少,不过喜欢研究点电路,所以经验是没各位丰富的,以后碰到问题还请多帮忙,我之前回的贴是针对X31的,不好意思啊,没对上号,我这没X30的图纸,以为是一样的,

楼主旁边有漂亮MM相伴,难怪干起活来这么有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