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某些无型号电源IC的识别方法

楼主(2008-09-02):
大家在修新款主板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小方块的电源IC(也就是QFN封装的)表面上没有相关的IC名称,只有一些简单的标识,使我们在维修的时候,无法去了解相应的引脚定义和功能。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RICHTEK的电源控制IC上,常见到如BD-7H,AA-8J等等标识。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特在全国首发公开这种IC的识别方法。
步骤如下:
               一、首先下载附件的PDF文档
               二、查看欲了解IC的表面,并记录下字样(如BD-7H)
               三、打开文档,按CTRL+F,打开搜索界面,输入该IC的标识前缀及封装型式(也就是关键字,芯片的表面标识我们只用前面三个就行,如BD-)。我们以BD-7H为例,在搜索界面中输入BD- QFN,然后开始搜索,就可以搜索到这个标识的IC型号为RT9605BQPV
               四、找到型号后,下载附加文件,对照查阅就行了。

RichTek Marking Information-060320.pdf

网友:
谢谢版主,刚修一块SOYO的板子,查出一BD-9B的IC坏,在网上找了老半天也找不到相关资料,真是雪中送炭呀.........

网友:
老大
我按照你的例子搜索 BD-QFN
怎么搜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搜索到,中间要空格BD- QFN
RT9605BPQV BD- QFN 4x4-24

网友(2008-10-21):
是不是这些IC的封装都是QFN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里面Package那列,就有好几种封装

网友:
那么怎么从芯片上看是那种封装呢?

网友(2012-06-25):
RT9605BPQV

网友(2008-10-21):
回复 网友C:

我也有这个疑惑,除了查论坛里有整理出来的封装形式介绍外。其它我是去百度里去搜索Package列里各个封装的图片。。

网友:
能查到op223p么?网上找不到关于他的资料

网友:
我来上传个08年4月18日的最新的PDF吧~~

网友(2008-12-26):
为什么下载下来,打不开,而且显示出错,无法压缩呢

网友:
那么复杂,头都晕了

新诚达 -6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10-08-03):
今天修一块板,就是用B3-7H,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bd-后面的不管什么字母,只要是QFN的都是RT9605BQPV吗? 有没有bd-后面的字母不同而都是QFN的怎么办?

网友(2010-10-20):
老师是不是所有的BO- 或者BD-的芯片都是一样的啊。比如BD-9J和BD-BK就一样不

网友(2010-12-01):
这么有用的东西竟然今天才看到,LED屏上好多IC都没有信号的

网友(2011-01-29):
资料就是维修人的良师益友,有了资料,做维修方便多了,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2011-03-25):
谢谢,以前都我都不知道,只是看开头字母差不多就拆 瞎试,这下好多啦

网友:
上次遇到AP-9D     BD-9D,在网上查了好久很搞不懂这两个是什么型号,最后没办法,想到主板电路图上会写型号,把电路图找出来才知道是 RT9605B 和 RT8800A,还好电路图我多得是,不过有这个就更方便了查了

网友:
下载附件附件的PDF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啊,一些比较新的板子都很淫荡,要么就是不上丝印不打标识,要么就元器件的型号不告诉你,我聊个去!
杨总这好东西,真的很飘逸。

网友:
记得去年就遇到过这么个问题。在网上找了一天也没什么结果。现在终于知道了这种方法,很方便。但是比较鄙视厂家。直接标出来多好啊。有垄断嫌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下载那个PDF文件

网友(2011-05-04):
请问版主这个有新版本更新吗?

网友:
谢谢了!之前没搞清楚连芯片都没买到

网友(2011-06-04):
飞翔大哥: 第四步:找到型号后,下载附加文件,对照参阅
型号找到了,附加文件在哪里下啊?
在线等!

网友:
有没有CJ=CJ 62w 芯片的

是QFN封装的共24个脚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的有用啊要是把图纸一起发上一来就好了

网友(2011-07-05):
懂 了..收下了...以后有用..

网友:
也下了PDF文件,也详细查了,比如说遇到最多的BD-AD BD-AB BD-AC BD-9H BD-9G这些小片,按照资料说的此类集成块对应的应该是RT9605BPQV,想问的的,如果BD-AD BD-AB BD-AC BD-9H BD-9G这些集成块脚数一样的话,以后再遇到BD-什么的,是不是可以直接代换呢?有人回答直接点评加精.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的PDF,我下过好几个,的确是月饼的资料最新,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9904-1-1.html到 这去下吧

网友(2012-01-06):
这贴非常的不错,为我们解决了识别芯片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让大家受益!

网友(2012-03-14):
多谢分享,正好用得着

网友(2012-04-17):
大师你那第二个图是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怎么我的不能查找呢

网友(2012-07-20):
学下经验

网友(2012-09-05):
请问AP-9D是RT8800A吗,搞错了吧

网友(2012-10-08):
正好有用,谢谢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