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PL检测卡跑E9

楼主(2008-09-02):
有一款MS-7236,945PL NEO 的主板检测卡跑E9,会是什么问题?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打阻值也正常,没有这种型号的编程器,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谢谢管理员,我的编程器不支持这种型号?请问买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合适?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为4M的BIOS,用个PM49FL004代换试试,这种BIOS块一般编程器都支持,

网友:
是不是8脚的BIOS,如果你的编程器支持25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我刷了,已经好了.

网友(2010-04-07):
哥们,传个BIOS呀  MS-7236

网友:
跑E9有二个可能:
1:BIOS问题
2:CPU座到NB间总线

网友:
BIOS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