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常用元器件

楼主(2008-09-02):
小弟刚开学搞维修,想问一下修主板最常用的元器件有那些,修主板的大哥们发一份清单上来,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电容,电阻,电感,MOS管,I/O芯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寻找中。。。。。。。。。。。。。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电容,MOS管,I/O芯片
维修可以多收集一些坏板
自己可以找一些板看嘛

网友:
电容,MOS管,I/O芯片!!!!

网友:
我都是从收购废品的哪里收扳子,能修好的就修,修不好的就拆配件用。

网友(2009-11-22):
不记得从哪里copy下来的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正。

主板维修常用配件
IO芯片
83627HF新
W83627THF新
W83627GF(带板)
W83977EF(带板)
W83637HF(带板)
W83627SF(带板)
W83697HF(带板)
ITE8705
PC87366IBW(带板)
IT8712F-A(带板)
LPC47M142-NC散新
LPC47M133-NC
LPC47M192-NC
LPC47M172-NR
IT8711
PC87372IBW(带板)
门电路
74HC07
74HCT74
74HCT132
74HCT08
74HCT14
49LF004
49F002A
SST49LF002A
SST49LF004A
W29C020(长方型)
SST 29C020(正方型)
电源IC&驱动IC
RT9241A新
RT9241B新
RT9602新
ADP3421
ADP3410
ATTXP1
LM324
LM358(贴片)
ISL6556BCB
4500M
L6916
L6917BD
MS-5
ISL6524CB
5093MTC(新)
US3004
IRU3013
IRU3055
HIP6302
HIP6021CB
HIP6301
HIP6601
HIP6602
HIP6521
SC1205
SC2434
RT9602新
RT9600新
RT9238(旧)
RT9231A(新)
RT9237(新)
其他
7030(大)原装
7030(小)
15N03(小)
15N03(大)
晶振14.318(长椭圆型)
南桥
82801DB
82801EB
钢网 36个
0.6锡球 25W颗
.76锡球 25W颗
晶振32.768(圆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