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触摸屏的连接线!

楼主(2008-09-02):
得到一个声波触摸屏的显示器。但找不到声波触摸屏的连接线了!

有那位高人知道这个接线口如何接线?在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谢谢!

网友:
谢谢回复!可惜自己不是电路高手,做一根没问题,但是不懂电路,难!

网友:
找到接地  和供电 剩下的就是两个信号

网友:
先找到电源(一般+5V),再找到地,还有两个是信号传输.
以最后一张图看有点想是第二脚,与第三脚,因反面看不见,(一般信号线比较细,或看有两根从脚上连接去芯片的一班就是)
使用USB的话,USB可以提供5V,另外两个就是D+,D-,两个信号线自己试下就OK了
使用RS232接口的话,需要另外提供5V给TOUCH BOARD ,RS232只需要,RX.TX

网友:
谢了,可以用了,想不到这么容易!

网友(2008-10-19):
我也有这种卡,再买个屏就可以把17纯平改成触摸的了,这个5v12v都要接吗?

网友:
这个要接到主机上,而且要有联接的卡,还要有软件驱动

网友:
一个是声卡接口,我们装过这种屏。是杭州的一个厂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