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停在C1是咋回事?

楼主(2008-09-02):
网吧一主板坏了,按理说,技嘉的K8VT800主板不容易坏了,我这里一年才坏一块,可是这次出问题了.停在C1不动了,诊断卡3..3也不会显示,这个一般是那里坏了?
BIOS放过电了,只用三大件,确定是主板坏了

网友:
确定吧不是内存的话
先BIOS放电
然后看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
BIOS坏 也会出此代码的

网友:
内存没过,测下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我就知道这一点是内存不过

网友:
测内存供电有没有2.5V 上拉排阻上有没有1。2V 。系统管理总线阻值一样不。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跑C1的板,测阻值发现一条系统总线阻值偏低,跑线路到南桥旁,发现一个电阻,测得值偏低(与好板比较),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