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重启还与BIOS有关,有时一小时后重启

楼主(2008-09-02):
一技嘉的板不定时重启,查CPU温度、电容、内存及供电都正常,CPU电压有波动,决定先刷BIOS,没想到用了一天都没重启。按常规的话会先换电源芯片,电容,这样就走弯路了。
刷BIOS

网友:
大家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法解释BIOS会造成一小时后才重启的现象,看来可能虚焊问题
这种情况还会出现

网友(2010-01-15):
是哦 不太理解 进系统后 BIOS一般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纯属巧合,BIOS怎么跟重启扯上边的

网友:
不过我也遇到一个,装不进去系统,刷BIO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