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的一块主办问题。。。

楼主(2008-09-02):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电脑。。机主说自行换了内存就问到焦味。。再也没有开机过。。后来我检查了。电源坏了。换下电源。。可是通电后还是不行。。检测卡跑到A7就不过了。。电池电压有3V   内存那里一个2.5一个3.3这两个电压也不对。。。但是内存插槽旁边也没有相应供电的管子。。。不知道从何下手。。。新手一块班子都没修好过。。请大侠门赐教。。

网友:
有的内存是由单独的芯片控制的,你可以看看在靠近内存的位置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网友:
你就从测试点往回找,在测是哪的电压不对

网友:
不会跑线。。还没到这个技术。。我是自己看书但是没有实际经验。。有问题就傻眼。。

网友:
你也不错啦..还能测出来电池电压是3V  我都测不出来...准确的说是不会..哈哈..菜中菜...谁能拉我一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