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盘的UBA的Defect Log区有四个坏道,用起来保险吗?

楼主(2008-09-02):
80G的MAXTOR 4D080H4(DSP)。

MODEL:4D080H4
HDA:24a
PCBA:05A
UNIQUE:11A
CODE(FIRMWARE)AH017K0
S/N40KB1KE
MAXTOR D540X-4D 5400 RPM
80GB Ultra ATA/100 Hard
4D080H4240511
K G D B
SIZE:78167Mb
LBA:160,086,528

所用工具:POWERMAX4.0?、HDDSCAN2.6、MHDD4.6、PC3000V14免卡版。

我刚开始修时的情况是:

POWERMAX自检错误代码(Diagnostic Code):c99f616e。

整盘速度按LBA从0起到大约12,800,000是10Kb/s左右,之后变为33Kb/s左右,慢慢降到25Kb/s左右,从大约147,300,000起降到只有6-8Kb/s,直到接近尾部才有回升(如图),红、绿块多得一蹋糊涂,每次扫总会多出些坏道。

这个盘坏道原很多,经低格和坏道扫描后应该还能用,现准备用于不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备份。盘的温度检测好象也坏了,总显示0度。

这个盘开始还被我乱搞一气弄得什么都不认过,PC3000加载LDR一直不成功,后来在网上发现一篇文章说必须先运行PKR加载LDR和RAM后再用DSP才能搞好(还好我所有模块都先备份过,LDR和RAM是网上找的),按他的方法(见附件)搞了很久才基本搞好。后来还发现我的DSP 2.06版好象是坏的,因为在里面所有模块都不认,一切操作都失败,而用DSP 1.3几或2.01俄文版的却都正常,反而是PKR的很多功能都能用,如清SMART就只有在那里做,因为DSP的低版本不支持。请有正常的DSP 2.06的人发一份给我(syzdq@yahoo.com.cn),谢谢!

看我这张图的硬盘,原来都没法用了,扫坏道了很多次都没用(这张图还是扫完好多次后的),扫完后重装系统每天都要死机好几次,我昨晚起做了次SF(大约花了14个小时)应该已经好了,除了已在P表里的很多坏道,再也扫不出一个坏道了(刚做完SF时157,73?,???起连续有UMC错误,但我马上中止扫描后对附近位置擦了一遍后再扫了好几次都是一个错误都没了),速度也完全正常了(MHDD扫时从37K慢慢降到18K左右,很均匀,红、绿块一个也没有,WINDOWS里还没挂过,所以没有HDDSCAN扫的图),盘容量小了512字节(LBA最大值变成了160,086,527,也就是0-160,086,526),也就是一个扇区,完全可忽略不计。

做SF时我是开启SF后关电,自己做了个1K电阻串LED的简单电路后正端接+5V,负端按IDE的39脚,然后只接了电源,上电后看到LED开始闪就说明在自检了,等到后面LED长时间不亮了就说明做好了,可以关了。这个盘我前面也试着做过两次SF,并用PC3000看的,只是都没耐心等到做完就关了(因为第一次玩SF,还不是很懂,一次自检中光看他整盘的读写的测试就做了好几次),知道应该可以做完的。

我的问题:

现在就是UBA的Defect Log区中间有四个坏道(13669~13672,Err:04H),其它所有测试都全部正常,我记得这个区是从8-9千左右开始的,这个盘用起来还保险吗?比如说我用他来作为我FTP的一个备份(绝大多数数据本身都已有光盘备份,只是相比之下光盘上的没怎么整理过,比较乱,所以重要性不是非常高)。

网友:
冒号和D被论坛认成表情符号了。

CODE(FIRMWARE):DAH017K0
S/N:D40KB1KE

网友:
上传一下最终WINDOWS下的测试图:
有41个绿块和一个桔红块。
奇怪的是少的一个扇区回来了,呵呵。

Drive testing
Model : Maxtor 4D080H4
Firmware : DAH017K0
Serial : D40KB1KE
LBA : 160086527
Start LBA : 0
End LBA : 160086527
Block size : 256

Block start at 10366720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1506688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3233664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13495808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4572032 time 79ms
Block start at 15400192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7573120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8877440 time 109ms
Block start at 25575680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29414656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30205696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30538496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30546176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53729792 time 79ms
Block start at 53733632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56283648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59508736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59513088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71452416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71457024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71467264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77869312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77875200 time 125ms
Block start at 77876992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77882880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88802304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89790976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90539008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99844352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99851008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00099072 time 78ms
Block start at 105359616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120874496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22310656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24116480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127090944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27959040 time 62ms
Block start at 135144704 time 172ms
Block start at 142811904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45084416 time 63ms
Block start at 158893568 time 79ms
Block start at 158896384 time 78ms

Test time : 00:49:39
Complete

因为在WIN下,和主硬盘同挂IDE1上,我4M的ADSL还开着BT(下载平均有200多KB/S)和FTP,其它还运行了一些软件,所以速度有点下降并有些绿块可能也是正常。

大家可以通用这两张图见识一下SF对于原先盘速度明显不正常和坏道特多的盘的威力。

网友:
我后来又把157,700,000左右起后面分了一个1.12G的NTFS区,来回拷数据(每次都拷到盘空间满)好几次也没出什么问题,G表内数目也没增加,再用HDDSCAN扫这一部分也很正常,所以认为这一段清过0后也是正常的,正式用时可整盘直接分成一个分区,应该不用专门分个坏区出来。

网友:
版主和专家们出来指导一下啊!
UBA查出有坏扇区时硬盘内部是不是也象LBA一样会自动避开使用啊?或是只要坏道记录不要多到记录到这些坏扇区就没事?

网友:
怎么就没人理我啊?
我现在找了个SA区完全正常的坏盘体换上在做SF(那个盘体的板烧了),等做完后看下情况看看。

网友:
UBA是sa区,跟LBA不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用着安不安全和SA区的坏道会不会自己加P表修理。
那个SA区完全正常的坏盘体LBA区坏道太多,做完SF后P表里一大堆,而且介质好象很不稳定了,必须全擦除一次才能认,否则全部是坏道,但擦过几个小时后又全是坏道了,还是用原来的盘体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