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12V短路

楼主(2008-09-02):
一块GIGA的845GV板子,现象是通电瞬间保护,查ATX12短路,查供电管,一个上管坏了,换了后,查电阻正常,没短路现象,通电正常,再上CPU通电,五秒后板子北桥附近冒烟,块子是换的一样的啊,为什么会吧北桥烧了呢

网友:
12V短了。没处理好。然后12代替CPU主供电直接进北桥。一下子就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电阻是正常的阻子啊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的,那样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