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板不触发维修方法

楼主(2008-09-02):
一台T30板(T30的板没有1.5M,直接用1.8M代表)
不触发,待机电流0.3A,PMH4、H8拖焊,能触发,上CPU、内存,但没有跑完内存就掉电,换了一个H8还是掉电,考虑到外围元件有无被拖掉,找到一个外围电阻掉了,补上,还是掉电,于是换了原来的H8,上电,OK。
结论:H8虚焊会引起掉电,不触发,跑内存掉电。晶振旁的电容或RC振荡旁的电阻电容,会引起许多古怪的问题,没核心,没3M、5M等其它不可思议的问题。

网友:
晶振旁的电容或RC振荡旁的电阻电容,会引起许多古怪的问题,没核心,没3M、5M等其它不可思议的问题。还真没碰到过,楼主详细说说呀

网友:
经验

网友(2008-10-30):
     有嚼头

网友:
不触发

我修过有些板.时钟旁的电容短路了,也不不触发.无反应的

网友(2009-05-17):
LZ能明示下 开启开关是接到哪个芯片的哪个脚位么 谢谢

网友:
感觉修东西的思路不算清晰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经验,谢谢了

网友(2009-07-20):
谢谢,学习了,在学修t30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