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不能点亮主板

楼主(2008-09-02):
长城ATX-300P4-PFC电源在开机后响了一声,不能点亮主板,之前开机要通电一段时间才能启动。打开电源看了有三个1000uf/10V电解暴浆,一个高压电解330u/200v顶部鼓起,分压的100k电阻烧断,3.3v负载电阻的电路板烧黑,电阻表面有点鼓起,拆下测还有16欧,保险未断,除了替换以上元件外,还应查哪些部分?
如下图中的R3、C9、C24、C26、C20、R72

图见六楼

网友:
还要看保险管

网友:
上面说了,保险未断

网友:
楼主你的图纸还有没有大一点的啊,更本就看不清楚,我把它下载了用看图工具看还是看不清楚.

关于你说的问题我想重点检查前级,还有没有虚焊的,我就碰到过250V330UF电容虚焊,还有振荡变压器(不知道是不是这名字)虚焊,还有就是这机子用的保险丝是用延迟型的,和一般的电源还不一样,如果坏了更换要小心.

网友:
今天也搞了个这样的电源。。

可加电开机 不亮 不跑码
测无PG电压。。。
LM339+TL494
换了初级两个300V大电容后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有个想法,没打开之前也上过电,没有造成零件损坏;打开后把坏零件换掉,再上电也不会坏零件吧?

为慎重起见,还是想查下其他部分还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换三个1000uf/10V电解,两个高压电解330u/200v,两个分压的100k电阻和3.3v负载电阻15Ω以1
W相同阻值电阻替换后插电开机,测ATX插头,均无电压输出.看来是辅助电源有问题.
       昨晚检查了一下,Q4  C1815 BC结击穿,    R11 100Ω和 R13 4.7Ω 烧断,D7 4148击穿,C32 1u/50v开路,无充放电过程.启动电阻R14正常.换新件后还未上电测试.
       请问大家,还有其他元件要检查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Q3 C3866没事吗?还有要测试辅助电源变压器的初级线圈有无断路。Q3的b极相连的元件都有可能烧坏的。我手头3个300p4都是这样的。不过有一个变压器烧掉了,没办修。
顺便说句,长城300p4的辅助电源损坏几率太高了,对比长城250s,300p4缺少了一个NTC电阻,因此对电流的抗冲击能力差。建议在EMI电路后加上一个NTC电阻,以防再次烧毁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