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显示器开机黑屏

楼主(2008-09-02):
各位师傅们小弟这有个三星15寸液晶显示器711N,开机黑屏,看不到一点图像,电源指示灯闪,里边还有响声,请问这什么问题阿,不会是MCU出了问题 了吧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17"的吧,大部分是背光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台三星710N显示器是非佳模式,换了MCU芯片和程序 点了2个小时就黑屏 晕 在开显示器亮下就灭了 把电源拔了在插上去好 过2个小时就灭.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测一下5v和12v稳不稳,若没问题则可能是高压板接触不好或灯管老化

网友:
负载 有短路     测一下 各组输出电压是否跳变     断开负载再测一下  看是负载过重引起的还是~~~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rchiver/tid-30803.html     兄弟去这里看下这个贴子你的问题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电源板部分如果没有电容鼓包,就换个高压板。

网友:
这是负载 有短路的表现,重点检查高压板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星711N是17寸。我要说的上面都说完了,

网友(2009-11-13):
高压坏的多、

网友:
电源部分的输出电容漏电

网友:
你说的有声音应该是灯管线破了吧,漏电引起响声

网友:
电源闪烁意味着有短路,响是电容鼓了发出来的声音,711N有这样的通病,高压部分电容鼓包,sp8m3(大部分)短路了...711N是17寸的...

网友:
更换SPM3连电容680UF的都得换掉,不然有很多会再烧SPM3

网友:
楼上的,电容鼓了还有声音吗?如果你说的有声音那里面不是有很多电容?电容爆了只会响一次吧?我认为是背光部分的问题,灯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发出声音应该是开关变压器由于负载短路而引起的!电容不会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