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17普平龙管开机电原保护

楼主(2008-09-02):
原来是开机他他的响,后来换了B+的降压管和行管可以正常开机了,本以来可以装好收钱了。可开机不到两秒刚听到高压启动的声音接着就伴着继电器他的一声响,开关电源保护了,此时指示灯橙色闪无信号。把80V,B+这些断开故障一样,保护时电源的输出明显偏低了,12V只有8V,80V为57V,B+145。重点把目标销在开关电源上,可今天查了一天发现上面没有坏的东西,折腾了一天无果只好上来求助了。

网友:
查下负载是否有短路或者过流的元件,还有你更换的 元件是否合格

网友:
对进口显示器来说.这种情况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已断开行供电了,可还是一样开机一两秒后电源就保护,刚找了本以前买的收看到SONY200GS的机子的开关电源跟这DELL几乎一样,明天看下图在弄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