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笔记本自动关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09-02):
我手上有一台神州的承龙S262C,开机可以显示,可以进BIOS.主板电池正常。开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关机,关机前风扇转的很快。经查,原装外接电源损坏。换了好的电源故障依旧。单独使用电源或电池故障依旧。取下CPU和内存开机笔记本不自动关机。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兄弟吗?怎么解决这问题?请大家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
我觉得先检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和散热是否正常.

这机器是不好弄,神舟的机器不是一般的脆弱!

网友:
这样问题,我也看到好多人遇到,但是一直没有好的解决的方法,遗憾

网友:
你还是散热器专家  真是徒有虚名啊   检查你的散热器跟CPU的结合程度你就会发现为什么神舟那么垃圾了  仔细点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见类似问题。不过是开机 几秒就关机。然后我把所有东西拆完 在点,又正常进系统了。我郁闷

网友:
这机器通病,你给CPU温控芯片拔掉就OK了!

网友:
散热问题 昨天刚遇见过   仔细检查散热器排风孔  还有CPU接触状况

网友:
好像这机子座子虑焊还是会自动关机的哦

网友:
是啊,先把温控问题决绝在说把...
所说的自动关机是不是掉电?

网友: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你就是给风扇换了也不行的:我以前修过也是解决不了而且遇见很多这种问题:后来多了没办法只好慢慢研究了:最好给温控芯片吹掉就能觖决了:但肯定不是温控芯片坏了。以后我都是这么修的。有好多机子吹掉温控芯片:在WINDOS滚动条就掉但在这机子上没事。你可以试试看:很管用的。

网友:
神州的笔记本就是这样,价格便宜,也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请问温控芯片是哪块?我检查过CPU和散热器接触很好。

我在CPU和散热器之间垫了硅胶片了。摸散热器温度也不高

网友:
我说的关机就是自动掉电

发回神州维修站却检查出屏有问题,我的屏根本没问题,真是垃圾维修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站有没有说清楚屏是什么问题???如果真是屏问题,问清楚,给我们也知道是怎么会事情,下次也有经验。。。

网友:
估计是保护起作用了

学习过了,路过。。。。。。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在看是不是CPU供电或CPU问题,逐一排除.

网友:
在我这试过N此了,屏显示没任何问题。

开机后都正常显示,自动关机掉电是在开机后几秒或几分钟后。而且这板子以前发回神州维修站修过。调制解调器都被修的不能用了。

网友:
请求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温控芯片在那儿?

温控芯片什么样子,用风枪直接吹下来吗?周围电路不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