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图像偏右。左边近 1/3 的地方是黑的~ 整幅图像偏右

楼主(2008-09-02):
杂牌液晶显示器,显示图像偏右。左边近 1/3 的地方是黑的~ 整幅图像偏右。请问是哪的为题? 该怎么处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啥牌子的?多大的液晶?目前检查了没有?
有时分辨率不对也可引起那种故障

网友:
不是分辨率的事呀
显示器自己的菜单正常 但 加了信号就是偏屏的~ 在 BIOS 就偏,不是分辨率或刷新的事 请帮忙分析大致是那个板的问题. 驱动板就是一个较大的芯片A5MC970999J 背面无元件。电源外置。屏线路的接口芯片是 AUO 的 Y0529B670

网友:
看看按键,换换主板,好像是主板行相位不对

网友:
刷程序 是在不行 ,驱动板 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