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平凡黑屏

楼主(2008-09-02):
我有台三星710N 两个小时就黑屏 刚开始客户拿来是非佳模式 换了MCU芯片就亮了 点了两个小时灭了 电源灯还是绿色
在按开关键亮下就灭 这样平凡几次在等下在开就好了.请问那位大吓知道啊 也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故障时看看驱动板的POWER脚是否在开机状态,是的话得考虑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高压板的 问题 可能会多点

网友:
接上电脑主机在开机状态测试驱动板到高压板接口的各脚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不正常就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