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显卡 是FX5200 开一会 就发热发的很热

楼主(2008-09-03):
有一块显卡 是FX5200 开一会 就发热发的很热 请问是什么问题

我猜有可能是加电压过高 也可能是芯片坏了 还有就是BIOS
怎么处理啊 ~~

网友:
供电是否正常?有的得刷一下BIOS

网友:
量下电压是否正常,通常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除非是它的散热不好所致的吧!

网友:
估计是加电压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