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自己做的主板

楼主(2008-09-03):
朋友做了块主板点不亮,测试卡不动,板上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上有数据,但是不对,内存的EEPROM无时钟和数据(SMAD和SMCLK,和南桥连接,好像是SM总线),内存也没有数据和地址,换了南桥和cpu故障一样,有没有高手分析一下有肯能是哪布线或者焊接有问题!

网友:
自己做的,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不错,要是谁能提供散件和安装图,咱们也自己diy一个主板,呵呵,不错啊,给提供个图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