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晚上闲来无事,拿了一块478好板测各个地方的复位脚电压,发现不上CPU时,诊断卡RESET灯也会灭,PCI 和 I/O 复位脚都有3.3V。没上CPU,应该没VRM_GD,南桥应该发不出复位信号?

还有就是问一下SATA接口,哪里可以测复位信号?

以上麻烦各位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爱问大哥,你给的资料很详细,我收藏了。只是不明白SATA接口没有检测复位信号的地方?是不是要在接入的设备如硬盘 上面测?

网友:
呵呵,我没研究过这个东西,怀疑是不是把这个RST做进“数据”里面(也就是接收信号)去了。或者根本抛弃了RST这个东西。

网友:
大概也是这样,,

第一个问题大家都没发现过吗?只是觉得很奇怪,试了两块板都是这样,没上CPU也会有复位

网友:
只能理解为出问题的板子,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以前的很多老扳子
不上CPU有复位的

网友(2010-04-04):
现在的主板,除了一些杂牌的主板不遵循时序,基本上不上U没复位

见过一些垃圾的七彩虹,AM2 不上U也有1.4V的供电

网友:
台式机我懂的不多,但我的印象中,复位跟CPU确实无关呀。SATA是串行接口,不需要复位吧?比如USB等串行设备。

网友:
个人理解上假负载如果有CPU核心供电就会有复位的,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