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r原装板的故障!

楼主(2008-09-03):
是这样的,我有个板子是865gl的,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这东东走到d5就掉电了,刚拿到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的出来他动了io了,不过焊的真的不怎么的,我就别焊下,不掉电了,不过不过内存了!这是个大问题了,后来我取下他的io又换了个新的,不行,还是掉电呢?其它的阻值又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请教下大家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网友:
是否测过内存供供电正常吗?最好先软后硬,刷BIOS看看

网友:
我有2块915P都没弄好,客户说好的,在家放着,一装机发现坏了,检查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有个板子是865gl的,客户拿来的时候说是这东东走到d5就掉电了,刚拿到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看的出来他动了io了,不过焊的真的不怎么的,我就别焊下,不掉电了,不过不过内存了!这是个大问题了,后 ...

看来这是INTEL 主板的通病了,我也有这样一块,跑D5 D8后就掉电,不插内存能报内存错,这个主板内存电路方面肯定有什么通病,修过INTEL 865主板的朋友上来谈谈经验,当然刷BIOS ,换IO这两种方法都试过无效后再求助的。要知道的是INTEL主板不过内存时,主要查哪几项重点内容?

网友:
我有一块865pe跑d3d4不过内存让我好个修也没好内存a线d线我都打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一般就先弄INTEL的BIOS,弄完了检查内存槽子旁边的电子配件,应该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