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开机CPU无工作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8-09-03):
一块联想主板精英代工的,,可以把主板点亮。。但不能工作。。。CPU没有供电,复位。。时钟等等。
主时钟对地为0。。复位对地为130左右。。供电是80左右。。总线时钟是70左右。。AD线对地是361左右。。
三组的Q1的D极对地是182左右,G极对地是587左右,S极对地是82左右
通电测试Q1的D极有12V输入。。。GS都没有电压。。。是不是Q1烧了???不会三组都烧吧。。。电源管理芯片烧了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兄???关IO的事吗?新手修板,请高手帮忙.....

网友:
CPU没有供电,复位。。时钟如何能点亮机子?我不明白~
如果能点亮的话说明这些都正常~G没控制电压S极没输出可以更换电源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