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不出桌面

楼主(2008-09-03):
一块主板雷击后能开机,但是出不了桌面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哪位老师见到过这样的啊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系统没有装进去,硬盘坏了没有。

网友:
把网卡声卡都搞掉  ,先屏蔽一下 看看
一般都是网卡

网友:
不出桌面是啥意思,是可以进欢迎屏幕?

网友:
网卡坏了,鉴定完毕!

网友:
网卡我还没有拆下来看,
系统重做也不行,
只能到欢迎屏那

网友:
我的观点也是支持6楼的

网友:
网卡拆了还是不行.
现在真不知道哪的原因了

网友:
IO有问题了吧, 曾经试过一张815的板子就是这样, 但你这张板会不会是这个问题不敢肯定.

网友:
把网卡去掉在装了。。。。

把网卡去掉在装了。。。。再不行换板

网友:
看来是SB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