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显示器太亮

楼主(2008-09-03):
一台联想lxh-gj15l4显示器故障现象为进入xp后打开excel电子表看不到表格线 亮度调到0 对比度从0-100 都不行 按恢复出厂状态在一瞬间能看到表格线
但不能保持 请教是什么原因 怎么能进人联想lxh-gj15l4显示器的工厂模式 我按住任一键 开机键就不起作用

网友:
应该是程序出了问题,还有可能是EPPROM有问题。Q215754412

网友:
卸掉24CXX  开机看看   要是还不行 请刷程序
问题 应在驱动板

网友:
重新刷写一下存储器的程序

网友:
重新写程序看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导 我的显示器是联想lxh-gj15l4,MCU贴纸为 56L1125-137-HH5V;0.06 哪位师傅有程序请支援一个 还有24C16中可有原厂的初始信息 直接换一个新的空片行不行 我的邮箱 hbsljyh@163.com

网友:
请问各位大侠 这种显示器有没有工厂模式 可以调节副亮度 和副对比度 怎么进入 谢谢

网友:
谢谢3楼的大侠 卸掉24C16 对比度在60%以下  在电子表中就能看到表格线了 开到最大还看不见  24C16到底起什么作用 不装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