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开机问题

楼主(2008-09-03):
我手上有台清华的机器TGJ-7L80A的机器~~能开机能显示~~就是开机用一段时间关掉就开不起来了!!等一段时候又能开起来了请问这会是什么问题!!刚弄液晶还不怎么了解~~还请各位师傅发表些意见~谢谢

网友:
在能开机  和不能开机 之间 注意检查 ONOFF  12V 等 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这种问题 多在 电源上

网友: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一般应该是电源电路的问题.

网友:
但是电源是12V的适配器啊!我换我自己的也是一样!!

网友:
检查电源.换一个新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驱动资料,按键板

网友:
我遇到的一台联想的,就是正常使用没有问题,用了一会后,关机在开就暗屏,如果不关机一直用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没办法,换了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按键板上的按键,最好是换了试试。

还有驱动板不良也会,引起的。

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按键也换过!!开机一段时间关掉就开不起来~~指示灯也不亮的

网友:
我遇见过一台.故障基本差不多,开关条短路了,  看看你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