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GL-MX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块华硕P5GL-MX主板,昨天还能开机,必须按F1才进入系统.今天一开机不行了.
插入诊断显示00...   量了一下POWER针有2.8V.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朋友们请帮忙
诊断一下?3Q!!!!!!!!!!!!!!!!!!!!!!!!!!!!!!!!!!!!!!!!!!!!!!!!!!!!!!!!!!!!!!!!!!!!!!!!!!!!!!!!!!!!!!!!!!!!!!!!!!!!!!!!

网友:
你把CPU风扇拆下来,给CPU上上些散热硅脂,如果还是00的话,你就得查CPU座子有无虚焊,查主板的其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