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MOS信息无法保存!(已解决)

楼主(2008-09-03):
佰钰4865PE/G主板无法保存CMOS 信息,断电后十分钟内没有问题超过十分钟后就不能保存了,更换电池,电池底座,和底座相连的原件,还是没有好,请高手帮忙。

======================================
最后换了南桥附近的102电阻后故障解决

网友:
量一下CMOS跳线针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量电池电压低0.4V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黑表针搭主板的接地,红表笔搭电池正极,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14.318的晶振是我第一个换的原件,电池电池座跳线都换了,线路相关的原件也换过了。还是不行,郁闷死了,看来只能是南桥了

网友:
最后换了南桥附近的102电阻后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帮我看一下这块主板的电源芯片型号是多少,我有块板子,芯片被人拆了,先谢谢

网友:
品牌 IR,MOT,PH,三星
型号 IRF9Z24,IRFZ24
封装 TO-220
极限电压 60(V)
极限电流 17(A)
类型 结型场效应管

品牌 IR,三星
型号 IRF9Z34,IRFI9Z34
封装 TO-220,TO-220F
极限电压 60(V)
极限电流 19(A)
沟道类型 P沟道

品牌 NEC
型号 2SJ132,J132
封装 TO-252.TO-251
极限电压 -30(V)
极限电流 2(A)
沟道类型 P沟道

品牌 NEC
型号 J128,2SJ128
封装 TO-252
极限电压 100(V)
沟道类型 P沟道

网友:
好贴,
收下了,和大伙一起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