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上电源之后主机无法开机

楼主(2008-09-03):
一ACER电脑,不接硬盘电源,一切正常,能够正常启动,但是只要把硬盘电源线一接上,就无法开机了。主机根本就不通电了,电源是换了新的。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查电源,再查硬盘电路板是否有短路

网友:
嗯,的确,都已经知道问题出在硬盘上了.

网友:
硬盘电路板上的2及管短路造成的,换个马上就好。

网友:
先查硬盘电路啊~

网友:
硬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所以硬盘里面的东西肯定不会丢噻.??

网友:
把接口处的保护元件取了一般就好了
因为此处短路,一上电就将主板上的12V/5V电压拉低
所有接上硬盘后主板也上不了电

网友:
接上硬盘,CPU风扇只摆动了一下,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并且挂到别的机子上也一样..另外的机子接回原来的硬盘也要把电源重新插一下才可以正常开机..
说明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把电源电压拉低了..不过我不太清楚硬盘的电路.

网友:
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怎样解决的? 把维修的过程跟我们讲讲让我们也知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