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17纯平待机后无法激活

楼主(2008-09-03):
EMC17纯平待机后无法激活
有时多按几次开关机可激活一下

网友:
待机后,显示器指示灯什么状态,激活后什么状态,把现象和相关测试电压说祥细一点。

网友:
能不能激活,你有时得看主机啊,现在GOSHT版本的系统,处于待机状态,不是随便按键盘就能激活的,一般需要按键盘的POWER键啊

网友:
既然有时可以激活,那很有可能是虚焊,
试一试.

网友:
各指示灯都正常,
就是不显示东西,
调高度到白屏也不会出图象

网友:
键盘没有power键

网友:
可以确定是显示器的原因,
记得以前看到过说是CPU的待机部分坏了,可以
直接接通来办,
只是不知道哪位有EMC 6500 的资料啊,
我忘记是哪个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