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J769F3行幅宽的维修

楼主(2008-09-03):
联想GJ769F3行幅宽,测电源电压64V,拆下STA524A测正常,请高手指点下一步怎么检修!

网友A:
你的显示器的行场芯片是不是TDA4856....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沿这IC的11脚去跑哈线路..这条线可以连到行幅调整电路...检查哈行幅调整管相关电路...注意..阻尼二极管击穿也可以导致行幅变大且不可调.不过此时调整的话会拌有枕行失真的现象..
    望你把你的维修思路及怎么处理好的方法发出来,让大家学习..

网友:
先看行幅能不能调如果不能调,就换一下逆程电容,他的大小可改行幅,逆程电容可改行幅,

网友:
应该看一看TIP122行宽管是不是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显示器的行场芯片是不是TDA4856....如果是的话.你可以沿这IC的11脚去跑哈线路..这条线可以连到行幅调整电路...检查哈行幅调整管相关电路...注意..阻尼二极管击穿也可以导致行幅变大且不可调.不过此时调整的 ...

就依照这个思路,肯定没有问题,遇过此类机器电感虚焊,请注意观察

网友(2008-10-17):
把122的C空开,看行幅变没.不行再找阻尼,要不是S校正!逆程电容不容易坏,

网友:
是啊
先断开122
看是不是正常
查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