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个845主板

楼主(2008-09-03):
故障:CMOS无法保存 测电池电压0.4
分析:换电池 没这么美的事,有这种好事我就没必要发这贴了。

换电池,开机无任何反应。拿掉电池,就能正常开机。
测CMOS电路都正常。

后来拿了个2.3V的电池,就能正常开了。估计是3V的电池高了点。

处理:不可能给客户旧电池,把电池+脚出来的102电阻 换了个103
3V电低下了些,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
电压高也会导致不开机???第一次听说过

网友:
这样的维修方法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方法,特容易把新手引入维修的误区,个人认为你还是没有把问题查到,这为用户和以后的维修留下了隐患,属于不负责任的维修

网友:
什矣原理呢?楼主可以分折下吗?
我还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电压太高不能开机~那CMOS另一路电压会太高不?

网友:
为什么电压高不能开机 ?     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供案例,请高手多共享些好的案例

网友:
能开机?  你有没有试下CMOS能不能保存哟...电压低 不就跟你说的没装电池能开机是一样么... 没遇到过电压高不能开机的  只遇到电压低不能开机的...学习ing。。。

网友:
赞4楼的网友,很敬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