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100A键盘能拆吗 ?

楼主(2008-09-03):
联想天逸 100A键盘里面的 那个线路板是俩张塑料粘在一起的
能给他撕开吗 撕开还能复原吗 ?
联想

网友:
可以
差不多所有的键盘都拆的,你把他搞开后,线路板擦干净后,装上后一般成功在50%以上

网友:
???
不用拆拿酒精直接泡可以吗

网友:
2楼讲话要负责任,你自己撕过没有?

网友:
绝大多数键盘的薄膜电路板是可以撕开的,它只是在边缘和键的周围用胶粘了下,以防止键盘含银导线过快氧化而接触不良(我是这样理解的).只是要特别注意有的键盘的线路板不是一整块,(即一张大的对折过来,过线在对折处),而是两张单独线路板,通过中间的导电银线粘在一起,这样的键盘就不能乱撕,千万不要把粘连处撕掉,否则要想粘回去可以说困难重重,我原来就试过.这个粘连点可以看见,一般是四至五根线.
不要拿酒精泡啊!!!!!
祝你成功!
[
]

网友:
无语了 整个键盘费劲了 这100元不好挣啊!!!!

网友:
换键盘了

网友:
换个键盘恐怕没这么高利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