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00e开机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08-09-03):
dell 500e开机反复断电重启,走卡的代码在28 17 就开始,并且只有拔掉电源才能关机.他的CPU 供电是ADP3420,我想应该是他的问题.可手里没这个芯片所以也不敢确定是他的问题.有没有带换的,起师傅们给个建议,谢谢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是DELL 5000E的不好意思少打个零

网友:
不知在那里看到过,这种情况试着刷刷BIOS看

网友:
说的一点也不详细
具我分析 你说的对 先考虑 CPU问题. 看看是不是少点还是 CPU坏了 我处理过大多数都是CPU 坏了 ..

网友:
问题解决了.重做CPU座.由于座脱了,造成CPU在检查内核电压时出问题.所以反复测试.就造成上述反复重启掉电的现象

网友:
佩服,想请问lz是看卡的代码到28 17就重启,确定的是cpu这一部分的问题的么

网友:
当然不是了,重启现象有很多种只不过这是比较怪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