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6硬盘上的这个套有什么用?

楼主(2008-09-03):
在用的是希捷的U6硬盘, 最近发现有时系统运行起来很慢, 执行一个小文件移动,观看硬盘指示灯亮很长时间, 怀疑是否接近报废期了, 用个软件测试了一下. 情况如图:

再请问一下,这些硬盘外面都套了一个黑色的套套, 不知这个套套是用于防跌落呢还是有其它用处? 我想它总不是用来保温的吧?     ,  现在天时这么热, 是否把它扔掉会好些呢? 请教各位, 把这个套套拆下呢还是保留好?

网友:
那个套是橡胶防震的吧,对散热不利,可以拆除不用。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用MHDD扫描一下,如果有少量坏道,可以使用erase擦除一下,应该可以改观;另外可以把电路板拆下来处理一下里面的触点。

网友:
G表才7个,坏道应该不多。但盘速度都成这样了,还是做下SF比较好。

网友:
我也觉得那块橡胶对散热不利,  几次想下手了, 但想想总没下到手,哈哈,看来现在是下手的时候了.

网友:
上个刚刚用MHDD扫描的结果给大家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
满屏的红绿块啊,需要做SF了

网友:
满屏又未必, 红绿块只要是在前面30%的地方多,后面都很少几乎无.

做SF后那我硬盘里的资料不是完蛋.

网友:
楼主可参考下我的这贴: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3886-1-1.html
不过自己不熟悉这些软件千万别用,否则只会越搞越糟,甚至盘完全报废。我虽然只是业余爱好修修自己的一些盘,但已玩了好几年了,修过十几个了,先是从些别人那里拿来的一些几百M和几G的老盘练的,其中有四个可能是完全废了,被我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数据先备份到别的盘上啊,比如临时先借个硬盘或先拷到别的电脑上,到时拷回来。
你这样的盘你认为数据再放下去还会安全吗?再不SF一次盘很快会完蛋的!这些应该不是真正的坏道之类的,只是磁头定位有偏差或长时间运行后速度模块内值要修正过。

网友:
SF是没用过,  不知对硬盘有损伤不?  像Lformat吗?

全名叫什么呢?

网友:
我看了你的贴子, 没有做到这么深度的修复过, 能说下所用软件的先后和详细过程吗?

网友:
SF就是Selfscan,调用厂家的硬盘内置测试模块,修复后的效果,几乎和刚刚出厂的一样。

这个,我想你还是别用了,按你现在的情况99%搞坏。大致是跳成安全模式用PC3000先查或修,保证模块和SA区正常,测试SA区写正常,备份LDR、RAM、模块、组等以防万一,然后开SF,关机或拔一次坏硬盘的电源几秒后跳成正常模式再上电,等几小时到一、两天等他做完(中间过程可用PC3000或XLY专修看,如果有些测试过不去我就没办法了,因为我也才刚学),全通过后硬盘容量可能会减小(看网上说的好象机率很大)。

如果你找不到熟悉的人帮你搞,我想这个盘就先光放些MP3听听歌用,等着报废吧。

网友:
原来这么麻烦的呀,真的没试过,好想找个坏硬盘试下火先。可以给我几个在修复过程中用到的软件吗?例如你上面提到的PC3000, 还有SF, 还有那个读写什么的,行吗?

我想这只硬盘应该不至于报废吧?根据你的附件上的文档所说“认不到盘或坏道比较严重才用到SF来处理”,现在这个用着还好好的。哈哈。,不会就坏了吧。

网友:
这个套是为了保护硬盘免得被你给“强奸”了!!!!

说笑来着,是为了保护硬盘的!!!!

网友:
请问Selfscan 这是PC3000里面的一个命令吗?

网友:
保护硬盘的,拆掉更好

网友:
请问除了做SF可以解决这只硬盘的问题外, 还有什么简单一点而且对硬盘伤害不大的呢?  我知Lformat可以解决一般坏道问题, 但我也知道如果一个硬盘到了做Lformat的时候那么这只硬盘应该接近了它的终点了.

网友:
今晚台机运行起来特慢, 启动也用了差不多20分钟才看到桌面, 这种情况不定期出现, 马上测了一下硬盘,得出以下数据.

网友:
有磁头坏

网友:
  哈哈 偶也不知道

网友:
现在这个盘的情况成了这样:

可能支持不了我久了.

网友:
因为没有U6的COM线,所以没办法对该硬盘进行SF,  把全盘做了一次ERASE后,红绿块明显减少了很多,不知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又出现/ ,擦除后重新分区,装系统,测试如下:不知算不算修好?

网友:
这个盘看MHDD扫描出来的样子,应该是有个磁头有问题了,如果想修理好估计要关掉一个头了。

网友(2008-10-03):
这种全盘坏道的,只能修成20G喽

网友:
没有COM线,所以修不了, 只有全盘刷除后再用用.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