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 G782F 17寸CRT显示器黑屏,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

楼主(2008-09-03):
有一台17寸金长城CRT显示器,型号为G782F 出现以下问题!
加电给显示器,只见盏绿色指示灯为亮!再听到就是只到有种像继电器合起的声音(但音量有点小)~但显示屏就为黑屏~~什么都没~~但绿色指示灯就一直亮!
这是不是行部份电路有问题或是CPU等集成电路出问题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cpu
黑屏

网友:
1,MCU供电。2,行供电。3,行场扫描IC供电。4EEPROM数据。

网友: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把显示器打开.先简单检查,测量个关键点电压,然后在来年提问...你这个样子提问大家都不好怎么回答你..

网友:
是啊,没有关键电压的实测数据,再好的师傅也无能力

网友:
后机有严重短路呀。
主要是行管和二次电源管

网友(2010-04-03):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拆开后发现高压包开焊,加焊后测得SW634一个管损坏,用IRF630代换后OK修复

网友:
一般为行部分短路居多 不如高压包

网友(2010-05-03):
又长了见识,积累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