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喇叭无声音

楼主(2008-09-03):
康柏V3000喇叭无声音,但是用耳机好用,但是耳机的里面很杂,请问是那里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耳机插孔里面触片有问题

网友:
我觉的可以查查功放和喇叭本身问题,以及藕合电容,晶振,也有可能是声卡问题

网友:
是一个三极管坏了,修过

网友:
那个三极管啊  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是哪个三极管,呵呵

网友:
我感觉有可能 是喇叭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是喇叭的问题吧,如果是声卡和三极管功放那些坏的话耳机就一样不会用得起啊